[求助] 求助Bicmos工艺下的横向PNP晶体管的版图画法及工作原理

楼主(2014-07-27):
个人对Bicmos工艺不熟,不知道横向PNP管的画法,一般用到的层有哪些,怎么画那个埋层和基区。它的工作原理是什么?看不懂它的工作方式

网友:
可以看《模拟电路版图的艺术》第三章,了解一下结构。具体用到那些层次,根据工艺有所不同。

楼主:
回复 网友A:

   倒是看了那个版图,就是它的工作原理还不是很明白,大概是受纵向的三极管影响,对横向的不是很了解

网友:
横向PNP的结构,你看到了,中间是E,两边是C,材料是一样的。E发射空穴,被C接受,因C在E旁边,E发射的空穴,穿过N型外延层就到达C了。所以载流子是在横向上运动。

网友(2022-02-08):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转90度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