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ormality constraints

楼主(2014-07-27):
Formality 加constraint时,要怎么样把constraint加到 cell 的reference上面,把这种instance的cell 都加上constraint 呢?比如 1. 需要把某一类cell的 SE pin都加constraint, constant 到 0;set_constant 好像是只能加到具体的cell/path上面;
2. 需要把以 RAM* 为reference 的所有 cell 的其中某一个pin 都不去check,set_dont_verify_points,好像也是只能加到具体的cell 上面;

谢谢。

楼主:
真心求教。。请高人指点迷津。。

网友:
set_constraint 可以加到pin上的,

楼主:
多谢版主提醒!
可能我没有说清楚,下面更新一种方法来说明下,通过 find_design 和 find_cells 两条命令结合起来完成:
比如 假设 A_lib 是 library cell ,有SE pin, 例化了许多的instance,想把所有这些 instance的 SE pin 都加constraint 为 0, 可以
1.  find_design r:/*/A_lib, 返回 design name;
2.  find_cells -of_object <design name>
3.  再用foreach 循环,对返回 cell 的 SE pin 加constraint.

欢迎有更多更好解决方法的小伙伴更新!

谢谢。

网友:
写tcl循环啊, foreach_in_collection  [get_pins xxx/xx ] 这种把,
先在dc里面把所有pin抓到,写出来, 不清楚fm 能否很好的支持synopsis tcl用法,

楼主:
如果想对例化了某一类 reference 的所有inscance 都加上constrtaint, 通过 find_design 得到所有的 reference 比如 : ref:/WORK/<design>/<reference>,只需要对这个list 加constraint,就相当于对所有例化出来的 instance 加constraint了呢。。。

网友(2015-07-13):
目前刚好有这种需求,试试看。。。。。。。。

网友A(2024-04-23):
試試
set_constant r:/WORK/chip_top/T0 0
set_constant i:/WORK/chip_top/T0 0

网友B(2025-09-25):
引用 网友A:
試試
set_constant r:/WORK/chip_top/T0 0
set_constant i:/WORK/chip_top/T0 0

请问这个是啥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个是啥意思?

将reference和implement里面的这个pin都case成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