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F 天线测试有问题,求助是ESD还是内部问题。

楼主(2014-07-27):
本人第一次接触射频ESD问题。上次研发的RF芯片测试发现,正常情况下是正常的,但是摸下天线后,寄存器就被打乱,输出就不对了。需要重新复位。这样说明ESD并没有损坏。求助,在摸天线的时候发生了什么,如果在天线端口增加一个复位电路,在天线达到2000V左右时使内部电路复位,这种设计可以么,还是重点改进ESD和内部电路。天线和地之间是两个背靠背的二极管。求助大神

网友:
带静电手环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实际用的时候不可能让客户带静电手环吧,还有其他建议没?

网友:
你的天线也layout在pcb上? 是否改变matching? 利用串联电容(dc block)的方式?

楼主:
回复 4# mingyenliu 天线是封装出来的。外面加电路已经解决不了问题,应该需要在内部加复位电路,可惜有难度。

网友:
回复 5# weidi_peng 若不涉及机密,真想看看实物 @@

楼主:
回复 网友A:

    涉及。

网友:
回复 网友B:

it is o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