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ilinx的单端时钟输入是否一定要从P端输入?

楼主(2014-07-27):
在Spartan-3的手册上并没有看到相关说明,而Virtex-5的手册上明确指明必须从P端输入。

不知道Spartan-3是否也有这个要求?

网友:
Spartan-3 单端时钟可以从n输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

在Spartan-3系列的用户指南中,有如下一句话:
“两个完全独立的多路复用时钟输入对可以位于晶片的同一侧,但不能在相邻的 BUFGMUX 元件上”
请问这个是什么原因?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句话是你翻译的?英文原版是怎么说的,哪个文档?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中文版的用户指南。

下面是英文原版的:
Each pair of BUFGMUX elements shares two sources; each source feeds the I0 input of one BUFGMUX and the I1 input of the adjacent BUFGMUX. Thus two completely independent pairs of clock inputs to be multiplexed could be on the same side of the die but not on the adjacent BUFGMUX elem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