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elp in CMOS Schmitt Trigger Design (Resend)

楼主(2014-07-27):
Page 1/2

Page 2/2

For Opening the design file

1. Open the workspace "Project.workspace" in Silvaco Gateway firstly
2. Then open the schematic "SCH_TRIG_0V6_0V4.schlr" in Silvaco Gateway.

网友:
你扫描一个DC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File 已在帖子上, 您可以直接下載

楼主:
回复 网友B:

The DC analysis results are different from normal. Why?

网友:
你再试试tran :输入信号变缓一点

网友:
size tune一下就好吧~
公式只是理想值, 還有些沒考慮進去如 body effect
以實際simulation結果為準
另外, 如果DC sweep 跟 transient 的結果不同, 多半是電路的delay造成
得考慮調整size 大小

楼主:
回复 网友B:

    Does "输入信号变缓一点" mean reducing the frequency of input sine wave? Thanks.

网友:
2和4的尺寸影响也很大,可以试着调试一下

网友:
嗯,你这个问题可能是因为比较器速度跟不上。

楼主:
Thanks everyone, I shall try and share experiancewith others.

楼主:
回复 网友C:

However, i have tried that (Reducing sine wave frequency), the results are still unchanged.

楼主:
回复 网友B:

    Sorry, i do not understand "The comparator is not fast enough". Would you pls explain more in details?  Thanks.

网友:
明显不是delay造成的,dc扫描显示触发点在2.76,已经大于你的设计值,因此和触发器的速度无关。计算值和仿真值有一定误差,主要是由于沟道长度调制效应造成的,需要手动修正。比较器触发点是dc参数,扫tran不妥,Allen的书里有介绍,不妨看下。

楼主:
回复 网友D:

If i receive a cmos process spice file (From specific foundry), what can i do further to ensure that the file received by me is correct? What parameters are useful from the received cmos process spice file? Thanks.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说来从foundry得到的lib文档是最具参考价值的数据了。就以lib为参考标准吧。你用的计算公式是一阶模型,spice模型一般是49阶,比一阶模型要精确的多。如果对foundry提供的lib有疑虑,可以有hspice和spectre对比仿真,因为有不少foundry的spectre模型是从hspice模型拟合过来的。

还有就是自己建模了,但是出于成本(建模设备非常昂贵)考虑,实在是不现实,不如换一家靠谱的foundry,或者找第三方建模公司帮忙。

网友(2021-11-03):
你的公式錯了 你沒有把un up的因素考量進去
兩者差三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