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verilog建模问题] 如何对可变延迟器件建仿真模型?

楼主(2014-07-27):
我编写了一个这种模型:

module delaycell (delay,in,out);
   input [7:0] delay;
   input in;
   output out;

   assign #delay out=in;

endmodule

希望out信号是in经过delay这一延迟之后的信号。

我仿真时发现,delay值较小时(0-52),out值合乎要求,是in信号加延迟;但是当delay值增到52(00110100)时,out就不随in变化了。

请问这个语法是有什么特殊限制吗?

有没有更好的方式来给这种电路建模?

谢谢!

网友(2014-12-28):
delay大的时候in变化不能太快

楼主:
    这个问题跟timescale的设置有关系吗?
    我确实有这种需要啊:比如delay要能大于in信号的周期的80%,请问这该怎么办?

网友A(2015-04-24):
回复 楼主:

    这种可变延时单元怎么实现呢大神?

网友:
You are using inertial delay by "assign #delay out=in"
Inertial delay will filter small pulse with width < delay.
If you wan to model such delay, you should use transport delay model, but it may be not what you actually want.
Sorry can't type Chinese on company computer.

楼主(2023-07-14):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搜索DDR D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