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5V的GGNMOS最能过HBM 8kV吗?

楼主(2014-07-27):
0.5um 5V普通标准CMOS工艺,在不太计较面积的情况下,例如W=1600um,GGNMOS能过8kV吗? GDPMOS呢?

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2014-08-27):
不计较面积,单独的一个GGNMOS要过8kV不难,不过里面你想保护的电路可能会死掉

网友:
合理的IO布局是可以实现HBM8kV的同时内部电路完好的。我们之前做过挺多并且测试也都过了。
不知道楼主是做什么芯片需要8kV?

网友:
可以过8KV,但电源,地的ESD结构用RC耦合PowerClamp最好。

网友:
没得问题

网友(2014-09-30):
回复 网友A:

   说保护 肯定要考虑里面的电路啊 否则不是没有意义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