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charge pump

楼主(2014-07-28):
对于cross-couple charge pump circuit,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简单说来就是第一级由于采用NMOS级联结构,由于电荷通过NMOS传导至第一个泵节点时需要一定时间,故第一个泵节点电压开始阶段不会太高(在mV级)。当泵节点通过电容所接的时钟由VDD翻转到0时,由于电容的两端电压差不能突变,泵节点电压就在原来基础上-VDD电压,显然泵节点电压会降至-1V以下,问题出现了,由于NMOS衬底接地,NMOS衬底二极管节正向导通了,出现warning-imelt!请问各位这种问题能怎么解决呢?还请不吝赐教!谢谢!电路如下图示。

楼主:
为模拟真实的情况,我将每个泵节点initial condition设为0.不设置的话,泵节点都有200mV的节点电压。泵节点降至最低-700mV左右,电路不会出现问题。

楼主:
电荷泵开始的几个nS泵节点没有充电,且如果泵节点initial condition不设置为0,泵节点会有200mV左右的泵电压,但现实电路中应该不会有电荷存在节点吧 。这个问题可以忽略掉吗?会不会影响流片结果,比如把芯片烧掉呢?还请各位不吝赐教啊

网友:
这样可能会 latchup. Tiple well 能用不?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荷泵也只是开始的3ns左右第一个泵节点没有被charge,但是之后会正常工作。请问Tiple well 是指什么?谢谢

网友:
你这个pump仿真能电压能上去吗?第一级的两个管子能否导通?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只是开始阶段的几纳秒升压较慢,随后会持续升压,直至最高电压。仿真时,泵节点initial condition 需要设置为0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latch up 很多情况下取决于周围的器件而不是本身这个。一旦正反馈开始就很难从那个状态中出来,仿真看不出来什么。
triple well是三井工艺,你可以把nmos放到Pwell里面,这样isolation可能会好些

楼主:
回复 8# daxigua179 我这边使用的SMIC 0.18um CMOS N阱工艺啊,学校的不能和公司比啊。我现在有点纠结的是,在仿真中泵节点initial condition设置为0是不是能较好的模拟真实的芯片工作状态,还是无需考虑电荷泵泵节点initial condition呢?这对流片是至关重要的,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好, 你的charge pump电路是对的吗?第一级的NMOS的衬底接地?除了第一级,后面的mos管都是Pmos?你这个电路是参考论文来的还是根据反向提图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是一篇论文中的电路,第一级NMOS,衬底接地,之后的都是PMOS,电路能够正常工作,但貌似只能低压应用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2006 JSSC design of charge pump circuit with consideration of gate-Oxide reliability in low voltage cmos processes你可以参考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网友(2016-04-03):
楼主,你这个怎么会产生负电压呢?还有你这个cross-couple charge pump后面为什么只有pmos?

网友(2016-12-30):
电路结构特别是body连接错误,请参考《Design of Charge Pump Circuit With Consideration of Gate-Oxide Reliability in Low-Voltage CMOS Processes》及《A low-voltage charge pump with wide current driving capabil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