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脚本验证gds的问题

楼主(2014-07-28):
自己搞了一个脚本对gds进行drc验证,结果报以下错误:
ERROR: Failure to open input file gdsname for read access.

DRC验证文件设置如下:
LAYOUT PATH "gdsname"
LAYOUT PRIMARY "primary"
LAYOUT SYSTEM GDSII
DRC SUMMARY REPORT      "DRC.rep"
DRC RESULTS DATABASE "CELLNAME.db" ASCII
DRC CHECK TEXT      ALL
PRECISION 1000
RESOLUTION 5
UNIT LENGTH U
TEXT DEPTH PRIMARY
FLAG NONSIMPLE YES

是DRC文件设置问题?还是脚本问题?

网友:
好像是gdsname 没读到,

网友:
我觉得问题可能出在你脚本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使用echo $? 运行后,返回0,表示脚本是执行成功的。

你的意思是:脚本命令写错了?

网友:
如果把“gdsname”,"primary"替换成真实的路径和cell name,能正确跑下去,那就是脚本没读取对吧?

网友:
我感觉是你的rules写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根据你的提示试了,确实是脚本没有读到gds和primary。说明脚本读取gds有问题,一般使用什么命令读取gds?

楼主:
问题已近解决了,谢谢大家哈!原来是脚本命令少加了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