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delsim仿真fpga定制ram

楼主(2014-07-28):
modelsim仿真fpga定制ram,出现module altsyncram not defined,该怎么解决啊?各位大神都来帮帮忙,小女子先在这谢谢了

楼主:
怎么没人回复我啊!,还好这个问题解决了,但是又有个新问题,就是有个警告:Module 'altsyncram' does not have a `timescale directive in effect, but previous modules do.感觉这个警告会影响仿真,哪位大神帮帮我啊!

网友:
什么叫“定制ram”?

楼主:
回复 3# haitaox 就是调用quartus 里面的宏模块

网友:
那仿真的时候,应该加上altera的库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恩,是缺少了一个库,谢谢你!!

网友:
学习了,加上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