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TPG时inout怎么处理?

楼主(2014-07-28):
我在做DFT insertion & ATPG时,遇到问题:
1. 发现inout都是Z,不知道这样是否OK?
2.跑仿真,提示one or more input is unknown.
请问是否有人遇到同样的问题?可否帮忙解答?
感谢!

网友(2014-11-14):
是不是要将inout的使能端接常值,固定为输入或输出端口

网友(2015-01-06):
在insert_dft的时候有个set_dft_configuration -fix_bidirection enable命令,可以让工具自动去fix inout端口,工具将inout端口fix成input或者outp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