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环路仿真时的负载效应

楼主(2014-07-28):
        各位大神请教个问题。

        仿真环路增益和相位裕度时,要将闭环中某点断开,从此点的其中一端输入小信号,另一端测量输出。例如我在反馈网络的输出点断开,小信号加在正向放大器的输入端,测量反馈网络的输出端,这样可以得到正向放大器和反馈网络级联的环路增益和相位裕度。反馈网络对断开点是有负载贡献的,断开之后正向放大器输入端的这部分负载(反馈网络贡献的)被切断了,那么应该将等效负载加到输入端以后再测量环路输出,这样才能得到正确的增益和相位裕度。我是这么认为的。

        但是做项目时仿真一个运放,被告知,只要断开就行了,不用管负载的影响,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
可否上个图?  被你说晕了。。。

网友:
断开只是把交流小信号通路断开,直流通路还要保持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直流当然是建立好的,我说的是交流。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感觉说的很清楚了吧,断环路仿真增益和相位裕度,做过的人应该一看就明白了吧。
   我刚开始做,所以很多概念不是很清晰,特请教一下各位大神。

网友:
回复 网友C:

线路断开后的两个端点之间的直流也要保持,这样就应该不存在负载效应的影响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明白。
   当然,断开点是交流断开,直流还是连着的,否则没办法做小信号分析。
   任何闭环都可以在不止一个点断开,比如可以在运放输入点断开,也可以在运放输出点断开。我做了个试验来对比计入负载效应和不计入负载效应的增益和相位结果。先不计入负载,在两个不同的点断开闭环,分别得到a1结果和a2结果,然后计入负载,分别得到b1和b2结果。最后发现a1和a2很不相同,而b1和b2几乎相同。

   我想对于同一个闭环来说,不管在哪里断开得到的结果应该是一样的才对,所以感觉应该要计入负载的影响。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是想说明反馈网络本身也是有负载的,断开后的交流电路仿真时相当于一边计入了反馈网络的负载,另一边把反馈网络的负载直接给舍去了是吗?不知道仿真软件的仿真过程中是怎么计算的,在cadence中手动添加电容电感断开交流环路进行仿真时肯定是舍去了一边的反馈网络负载的影响,但是用加入iprobe进行交流仿真时软件后台的执行过程是否也是按舍去一边进行仿真就不知道是什么个情况了,还真没去深究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有这个疑问。主要是两个的结果可能差异比较大,计入负载的话相位裕度会变差。所以不计入负载相位裕度足够的话,计入负载以后可能就不够了。
   我对比了一下,stb像是没有计入负载影响的。

   那么设计的时候到底该怎么考虑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网上搜了一下反馈网络的负载效应有关的资料,多数都说是应该考虑,拉扎维教材讲反馈那一章节中画的电路图似乎也都考虑了。我觉得实际设计过程中,还是要针对具体的电路看反馈网络的负载效应对电路影响的大小而决定是否考虑吧

网友:
都是大神啊,学习了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因为你选择断开的那个点 很重要。就像你说的iprobe一边加ac激励,一边测量输出,这时候的输出要包含到负载。

楼主:
感谢大家热情的解答。
我也搜了一些资料,原来反馈网络的负载效应是很复杂的,不是简单把负载加一下就能得到准确结果的,也就是只能接近真实值。

spectre的stb是近年来稳定性分析比较权威的方法了,应该是考虑了负载效应的。

网友:
对于运放来说,断环的地点在运放的输入端来说,其负载效应是可以近似忽略的,因此可以断环。但是并不是所有环路都可以直接断环,比如单端输出的运放,其开环和闭环的输出直流点很可能不一样,因此还是建议采用stb仿真。加入iprobe。
下面说一下个人对stb仿真的理解。首先我认为,stb是计入负载效应的,这在仿真中印证了这一点。对于简单的环路来说(不存在多个环的),可以发现,iprobe放在不同的地方都是一样的。因此,参考相关的文档,我觉得iprobe的原理是这样的,首先,iprobe的一端给出一个交流电流,然后经过环路,会反馈回来一个电流,当这两个电流一致的时候,整个电路的工作状态也就被找到了,正常了。此时,就可以计算iprobe给出电流的一段的交流电压的幅频,然后再计算反馈端给出同样电流的节点的电压的幅频,然后就可以得到环路的幅频响应。请大家指正。

网友(2016-06-23):
最近也在看,有一个问题,对于sourceflower的反馈,下面的反馈电阻RS怎么办??从前面看是0,从后面看是RS,怎么想

网友(2017-06-22):
为什么不看闭环增益,看环路增益啊 意义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