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ectre measure功能

楼主(2014-07-28):
请教各位大神,大家都知道hspice可以measure来量测波形的频率等信息,spectre里也可以用setup里面measure频率信息,但是我现在想知道每个Pulse的周期,要统计从100uS到200uS之间的所有Pulse的周期信息,请问该怎么做?用spectre,谢谢~~

楼主:
咋没人回复啊,路过留痕啊

网友:
用cross函数

网友:
不是有标尺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用过,麻烦稍微介绍下,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成百上千个周期,用标尺实现不现实~~

网友:
回复 网友C:

   cross函数把每次上升沿时间找到了,再求下deriv就是每个周期长度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没听过cross,这个函数spectre可以用么?意思是仿真完成以后会出来一个文件,文件中标示着每个上升沿的时间点么?,如果是这样的话把这个数据导出来用Excel来处理就更简单了。请教~~谢谢~

网友:
cross在spectre的仿真输出里写公式就可以
怎么写网上一查语法就知道

网友:
回复 网友C:

   ADE里calculator里就有,cross(YourWaveName() ThresHoldVoltage 1 "rising" t "cycle")
具体的查Mannual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了,已经弄清楚了,现在是把每一个上升沿的时间点能够列表弄出来再Excel处理。。~~thanks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已经解决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发现它保存的数据的精度达不到我的要求,可以设置精度么?

楼主:
回复 网友D:

   它保存的数据精度达不到我的要求,请问可以设置精度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