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igma Delta调制器CIFF结构中加法模块的请教

楼主(2014-07-28):
各位看官,小弟目前正在自己学习SDM,已经从行为级仿真向电路级过渡了,目前打算实现一个1bit三阶CIFF结构,已经在MATLAB中仿真完了参数,a,g,b,c,开始用电路实现,但是在实现b4、a1、a2、a3时犯了难,不知道如何将系数转换成电容值(另外的系数都有参考电容),看来很多论文也找不到头绪,下图为引用了网友的参考图片,谢谢大家知道!

楼主:
自己顶一个

网友(2014-11-15):
可以用有源加法电路,利用前馈电容与运放反馈电容之比求和,也可以直接按照前馈系数比例直接求和,求和点直接连接量化器输入……具体你可以参考一篇论文,应该是鲁汶的一个中国人写的,Yao Libin……

网友(2015-03-06):
关于Sigma Delta调制器CIFF结构中加法模块

网友(2016-01-13):
看下你上传的是啥子东西

网友:
上传的有个屁用

网友(2016-03-15):
回复 楼主:

   最近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不知道它用的无源加法器是如何实现前馈系数的,请问楼主解决这个问题了吗???

网友A(2021-07-12):
1.不需要用有源加法器去实现这几个前馈系数,直接用无源电容分压即可,实现出来的效果相当于所有前馈系数都乘以一个小系数,毕竟无源方式出来几个前馈系数之后=1嘛
2.前馈系数统一缩小影响很小,放到整个环路里面,无非就是整体的环路增益变了
3.事实上量化器等效增益和其输入幅度相关,可以把前馈系数的缩放和量化器增益k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

网友B(2021-11-29):
引用 网友A:
1.不需要用有源加法器去实现这几个前馈系数,直接用无源电容分压即可,实现出来的效果相当于所有前馈系数都 ...

请问系数缩放到1以内后,量化器增益如何提高来补偿呢

网友(2023-09-12):
b4、a1、a2、a3知道怎么算了么?

网友(2023-10-17):
引用 网友B:
请问系数缩放到1以内后,量化器增益如何提高来补偿呢

您好,请问您解决这个问题了吗?

网友C:
用4个电容可以实现,比如x、y1、y2、y3所接的电容为C0/C1/C2/C3,电容右端都是比较器输入端Vneg。在一个phase,Vneg被复位,再另一个phase,4个电压传递电荷到Vneg,得到的电压Vneg=(x+a1*y1+a2*y2+a3*y3)/(C0+C1+C2+C3). 由于比较器另一端是“0”,所以分母C0+C1+C2+C3不起作用,不用在乎增益小于1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系数缩放到1以内后,量化器增益如何提高来补偿呢

按比例系数缩放量化器的参考电压。

网友D(2024-01-09):
引用 网友C:
用4个电容可以实现,比如x、y1、y2、y3所接的电容为C0/C1/C2/C3,电容右端都是比较器输入端Vneg。在一个pha ...

单比特可以这样,不过多比特应该要用楼下那种方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单比特可以这样,不过多比特应该要用楼下那种方法吧

参考电压怎么可以乱动呢?

网友(2024-12-20):
插眼,SDM比较器前系数求和

网友(2025-02-17):
搞清楚了吗,求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4个电容可以实现,比如x、y1、y2、y3所接的电容为C0/C1/C2/C3,电容右端都是比较器输入端Vneg。在一个pha ...

a1 a2 a3 与 c1 c2 c3的关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