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ynplify 安装使用

楼主(2014-07-28):
安装完synplify 可以用,但是过了一天就打不开了,出现下面的界面。

网友:
计算机得联网

楼主:
回复 2# kevin_ding难道没有离线安装的吗?关键是刚安是可以用的,过了一天就这样打不开了。

网友:
没关系的 断网继续玩

楼主:
回复 4# mrightt 你知道我上面说的那种问题是什么问题吗?貌似是license过期了,但是我用crack破解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个问题,安装完成后如果要使用软件,你用来破解软件的MAC地址相应的网口要连接在网络中,不一定非得是互联网,你自己可以拿路由器跟你的机子组成个局域网就行。简而言之,网口的灯要亮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终于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