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测量Peak to Peak jitter,需要看多长时间段的眼图为准??

楼主(2014-07-28):
最近在纠结关于r的问题,因为测量的时间段越长,这个PP Jitter会有所增大,请问要测量这个Peak to Peak jitter,需要看多长时间段的眼图为准??有下图为证,该眼图PLL的输出时钟的眼图,观测时间为5us,Peak to Peak jitter大概为15ps左右

Peak to Peak jitte

Peak to Peak jitte

网友(2016-03-08):
时间肯定是越长越好,因为实际测试的时间就很长。当然仿真时间设置得越长,最后得到结果的时间越长。

网友(2017-10-18):
个人觉得,应该和相应的通信协议有关系。具体就不太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