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的函数体中可以调用实例吗?

楼主(2014-07-28):
like this?////////////////
function f256;
input [7:0] a;
input [7:0] b;
F256 gx(.a(a),.b(b),.c(f256));
endfunction

////////////////

反正我最后进行行为仿真的时候,仿真器的内部出错了,经过我的注释,应该是上面这段代码的问题。

网友:
不可以的

网友:
我记得可以编译但是不支持仿真

楼主:
回复 网友A:

再请教一个任务和函数的语法问题:任务中可否声明reg parameter 和 integer 类型的变量呢?它们的作用域就是限制在任务中吗?(还是说不可以这样做)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