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timing report中net的delay

楼主(2014-07-28):
请问,在pre PT的timing report中net上是没有delay的,post PT时由于反标RC所以net上有delay,而PR过程中的timing report里net上是都应该有delay的么???是这样么???谢谢谢~~关于report中net的delay有点搞晕了

网友:
Net delay 是一定存在的,看估算的算法模型是怎样而已
Pre PT 用 wire load model, 其中常用的一种是 zero wire load model
PreRoute estimate virtual route
PostRoute calculate real route
Post PT 读的 parasitic 来自 signoff 的 ExtractRC 工具

可以在UG和坛子里搜索以下关键字: WLM, Elmore, AWE, Arnoldi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就是说除了pre PT之外,net delay在report里就都不应该是0对么?谢谢谢

这个事post PT的report,为什么net上没有delay呢?谢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有这个是encounter报的place完的timing,为什么net上没有delay,求解释,谢谢谢谢!!

网友:
第一个 path 应该很短,没有代表性,加上 -significant_digits
第二个你看一下 u_HP/U139/A 这一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太短没有代表性是什么意思?是delay太小么,我刚将si设为13,还是没有delay啊,我想问为什么net后面
incr那什么都没有,如果太小的话也应该是0啊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在下一行,如果下一行是 input pin 的话,incr 那一列就是 net delay;如果下一行是 output pin 的话,则把 net delay 与 cell delay 合并 静态时序分析(Static[1].pdf (1.01 MB , 下载次数: 598 )
    这个资料不知道是不是就在坛子里下的,个人感觉全面而又简单,32页中文。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还有几个问题,   1,post PT那张图中arrival time的最后一行中incr为什么是负数?
   2,我将si设置为最大,发现的确有的net delay不在是0了,但是有的还是0,是0的话意思就是这段net delay很小么?
   3,为什么有的net后面的fanout和cap什么都没有?
   4,net delay的大小是和fanout和cap有关么?

实在感谢实在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1. 相当于笔算时的加减号
2. 见3
3. 同一条net在穿过 hierachy 的时候会 create 一个 port 并 create 一个新的 net name
4. 其实就是RC。但是 fanout 大可能会导致 net delay 大的原因有:net length 大而使net 的RC均大,接的 pin 多而使 pin cap 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第一个问题还是没明白,表中那一行的incr不应该是net上的delay么,net上的delay为什么是负数,为什么要减?谢谢谢谢!

网友(2018-04-23):
回复 网友A:

    很好!

网友:
非常需要谢谢分享

网友(2018-07-04):
回复 网友A:

    资料很棒!感谢感谢!!

网友(2018-10-25):
下来看看,正在解决

网友:
请看一下pre-pt,net的transition为什么是0,有可能实际情况没有经过net,net的delay应该和net的长度和电阻有关。

网友:
如果delay特别小,超过默认的精度显示范围,确实show出来的就会是0.
net delay的大小和RC网络的情况有关(RC网络包含fanout和cap这些信息)

网友(2019-02-21):
实在感谢实在感谢!!!

网友(2019-05-05):
帮忙顶贴,问题反馈了么

网友(2019-06-04):
谢楼主分享,和大佬的PDF

网友(2022-10-27):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顶,是本好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