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谁做过pcie dma吗?交流一下

楼主(2014-07-28):
有谁做过pcie吗?dma用的什么core呢?

网友:
按总线协议写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写过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dma core的协议与host interface的协议没有必然的关系。例如OHCI(for FireWire IEEEE 1394)中的dma协议可以用于PCI host, 也可以用于PCIE host.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具体说下吗?还有pcie外部封装了一个axi接口,所以dma接口也是axi的,本来准备用axi dma core ,那流控,cfg怎么弄呢?不知道你们弄过没有。。

网友:
如果用xilinx提供的硬核IP,只提供了物理层,数据链路层和部分事务层的功能。事务层就是处理TLP数据包。
PIO和DMA模式都是在事务层完成的。具体可以参考一下xilinx提供的参考工程,应该是xapp1052。这个参考工程没有使用中断,使用的是轮询,而且驱动也不好用。但是演示功能是可以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太明白你的意思。能把你的设计框架图画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