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么开发microzed扩展板呢?

楼主(2014-07-29):
如题,我想利用FPGA的资源采集双路的视频数据,视频芯片的接口有并口(8-1-1)和串口(10bit, 266MHz)两种传输方式,请教大家应该如何开发这个扩展板呢?

网友:
以上是MicroZed的资源发布,官方文档是有这些引出的:

»»用戶I/O (通过两个板对板连接器)
  »100 個用戶I/O (每个连接器50个)
  »最多可配置48对LVDS或100 個单端I/O
»»其它
  »2x6 Digilent Pmod® 兼容的接口,
    为用戶I/O提供8 PS MIO 連接
  »Xilinx PC4 JTAG 配置端口
  »可以通过 Pmod 访问 PS JTAG 引脚

现在有三款可以买到的扩展板:MicroZed I/O Carrier Car、MicroZed Breakout Carrier Card、MicroZed FMC Carrier Card。

我实在找不到这款接口的类型,推荐可以购买MicroZed I/O Carrier Car、MicroZed Breakout Carrier Card其中一种,Breakout  相对便宜,淘宝有500+的,当然找到借口类型最好,自己做PCB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就是想自己画一个便宜的PCB怎么去做呢?不知道有么有设计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觉得Avnet应该推广扩展板,比如将pcb原理图和板子电路图源文件释放出来,这样我们就能着手自己画扩展板了。
另外:版上有没有人想做扩展板的呢?我想加4路ADC和4路DAC,再带两个aptina的摄像CMOS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想做,请qq我11528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