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ICC处理ISO器件的方法

楼主(2014-07-29):
设计使用的mos管是带iso的,但是target library的.db文件里没有iso信息,因此icc生成的gds文件不含iso信息。由于缺少.itf和.nxtgrd文件,没法用starRC提寄生参数,我打算用calibre提取寄生参数信息,把gds导入cadence后,提取出来的寄生参数信息包含iso部分,这样就和icc生成的.v文件不一致,导致pt无法完成反标。请问有什么方法能解决吗?多谢啦.

网友:
在没有更好的答案之前先加进 .db 里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指把iso信息加到.db文件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啊,然后再 dump 一个含 iso 的 .v 出来,其他不改就行了

网友:
好复杂,没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