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怎么在Cadence导入edif文件,需要填哪些

楼主(2014-07-29):
求教怎么在Cadence导入edif文件,需要填哪些东西,

网友:
只需要文件和路径就可以了

网友:
请教edif是什么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路径文件都填进去了,还是不行,提示说底层的一个库不可写,不明白为什么

网友(2014-09-18):
你查看你的EDIF是不是很多相关的库,若是有,EDIF导入时会生成这些库,而你又没有写权限,就提示这个错误。换个有写权限的路径运行试试。

网友:
同意樓上的說法

网友(2023-05-08):
请问一下如何导出呀,我这边显示打开Library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