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微小电容测量

楼主(2014-07-29):
请问各位大神:  我用安捷伦的精密电容测量仪测量pf级电容,怎样可以消除导线产生电容对测试的影响?

网友:
安捷伦有自配的同轴线,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关注,我们使用同轴线进行了测量,但是效果还不理想。因为被测电容量只有10pf不到,而同轴线产生的电容量足以湮灭被测量。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

楼主:
回复 网友B:

   帮顶啊

网友:
是否能从测试方法上改进?比如利用已知电容的测试进行作差消除系统误差---我认为从测试仪器角度消除这个---挺无解的

网友:
可以用电桥测量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有道理,我觉得交流电桥是个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D:

   估计会这么做,要是有新进展随时通知你

网友:
不明觉厉
没用过这么高端的设备,个人感觉:先空载测配套的同轴线分布电容,再加上被测电容测量,然后相减。
或者,对于配套的电缆,或许设备自身已经能自动抵消分布参数的影响了。

想得太简单了?

网友:
电荷放大器

网友(2014-08-31):
我平时都是用电容表测小电容,感觉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