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Razavi书上与电源无关的电流产生电路的疑问

楼主(2014-07-29):
从仿真结果可以看到,结果并不是如Razavis书上所说为固定值,不太理解是为什么了。

书上给的电路

书上给的电路

实际搭的电路

实际搭的电路

仿真结果

仿真结果

网友:
NM8漏电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根据书上 加了一个启动元件。电路工作后 这个管子就截止了。

网友:
一种可能如2#所说的启动电路漏电;另一种可能是电路当中的mos器件收沟道调制效应明显。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这工艺的Vth多大?除启动管之外都工作在饱和区吗?NM8的电流你看过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上面两个P管 4在饱和 3在线性区 这两个管子尺寸应该是一样的 但是工作在不同的区域 不太清楚该怎么解决了。Vth是750mv和-950mv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启动电路那边测过 电路启动后就就关断了。沟道调制比较明显,上面两个P管一个饱和一个线性了。

网友:
如果是這樣, 代表NM7 Vgs 太大, 使得 PM3 的 Vds = Vdd-Vgs7 不夠
要不是繼續拉高 Vdd, 不然就調整 NMOS size 把Vgs降低
或者, 把R1加大讓電流變小也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D:

   恩 谢谢您的回答!对于拉高VDD,PM3的D端电压也会相应提高一点吧,但是Vsd整体还是变大了?增大电阻减小电流,或者电阻不变改变NM7 size都是根据饱和区的公式间接改变了Vgs的大小吧?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网友(2014-11-06):
VDD限制的条件不知道你有没有满足,如果没满足可能就是M5管子漏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