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N结反向漏电流偏大,怎样解决谢谢

楼主(2014-07-29):
PN结反向漏电流偏大,有哪些处理呢?

网友:
这个问题我应该会的,但是问的太泛了。不知道如何回答。

网友:
PN结反向漏电偏大,是在正常工作情况下吗?
如果是正常偏压条件下,就和你的N+或者P+以及阱的浓度有关系!
浓度太大,会导致PN结常压下就会齐纳击穿,因而可以调整下N+、P+或者阱区的浓度啊!~
不知是否帮助,尽力而为之吧!

网友:
清洗干净没有?

网友(2014-10-01):
解决了吗

网友:
問下一般如 1n4001  4007 如果高溫漏電大  . 好像低漏電不好找, 是不好做嗎?

耐壓和漏電 有沒有相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