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关于使用calibre提取自己做的metal cap寄生电容,出现的double现象?

楼主(2014-07-29):
大家好!最近遇到一个问题了,自己做了一些metal cap,通过calibre提取寄生除了提取此电容两端的寄生,还提取自己本身的电容,有没有什么办法让calibre不提取本身的电容呢?我查看LPE的cmd file,这里面有RC blocking pcells的部分,由于我做的不是pcell,在此处无法屏蔽本身的电容提取,想问问大家有什么办法能够解决?谢谢大家的指点!!

网友:
详细说下?完全没看明白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举个例子,我使用calibre提取自己所做的metal cap寄生(电容名是MCAP),cap有两端A和B,提取出的寄生产生的报告MCAP.pex.netlist中有A和B的寄生值,如CC1 (A B) MCAP c=160.2f ,但同时这个报告中还include了“MCAP.pex.netlist.MCAP.pxi”而include的这个报告中也有CC_1(A B) capacitor C=179.8f,所有相当于提取了A和B两次寄生。如何排除这种现象呢?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否是因为lpe cmd里没有你做的metal cap的模型?所以被当做寄生给提取了?

网友:
一般做法是去AB两端电容的平均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没有模型 那是不可能单独run lvs的,所以应该不是这个问题,我觉得是没有当成Foundry对应级别的MOM处理。所以,现在的疑惑点是如何变成类似PCELL的类型处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觉得还是看看lvs的报告和pex的rve再说为好,既然是新器件,没道理提供的rule里面会有提供。你的schematic里加的是理想电容么?lvs 的trace范围是多少?

网友(2016-07-22):
楼主,您好 你的metal 电容提取后防的问题解决了吗? 我现在也是自己设计了mom电容,通过calibre 提取寄生电容时不对!

网友(2024-08-08):
求助 我现在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请问应该怎么样解决啊?

网友(2024-11-19):
我也是想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