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elp! quatus 原理图仿真怎么查看内部节点波形?

楼主(2014-07-29):
quatus 原理图仿真完成后,波形窗口自动跳出预先定义好的输入输出引脚的波形,但是如果这个时候想要增加看某些内部节点的波形,应该怎么办?(总不能每次都要重新编辑电路图定义管脚吧?)大侠帮忙!

网友:
用脚本语言写仿真文件试试

网友:
左边i1下面是子模块,点一下在object里面会出现子模块里面的变量,把想看的变量拖到wave,然后再restart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