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得到误差为正负0.5%的电压精度

楼主(2014-07-29):
请问各位大侠,
在开关电源中如何得到误差为正负0.5%的电压精度?
是靠TRIM吗,但是一般的基准温度系数都超出0.5%了,
请问大侠,你们呢是怎么做的?
谢谢!

网友:
肯定是TRIM

楼主:
回复 网友A:

    温度系数怎么保证呢?

网友:
我所遇到的情况是,首先保证温度系数,采用温度补偿,但是此时并不能满足工艺的偏差带来的偏差,所以trim主要是调节工艺带来的偏差。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侠,请问如何保证温度系数呢,如何补偿呢?

网友:
那就只能改进你的基准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加呢,中测的时候也测温度系数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原来还是校友,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