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evel shifter在顶层插不上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4-07-29):
用t40工艺
top下面有两个模块, U1为0.99v, U2为0.81v,top也是0.81v 用upf描述了
综合后发现U1到U2的HL levelshifter插上了,位置在U2内部, 从top到U1以及从U2到U1的levelshifter也插上了,位置在U1内部.
但是U1到top的HL一直插不上,不知是什么原因?

log中有
Warning: level shifters are not inserted at the top level.
...
tcbn40lpbwphvtwcl0d990d81_ccsVLHLD1BWPHVT is not qualified because of main power mismatch (require power pin VDD to be connected to domain primary power VDDH).
...

其中VDD=0.81v VDDH=0.99v
我设location为parent也不行,

网友:
同问啊、、、,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