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源极跟随器有些疑惑

楼主(2014-07-29):
源极跟随器 现在做了个简化的电路 采用一个电流源 但是想不通为什么会输出负电压。我这么接不知道对不对?

源极跟随器电路

源极跟随器电路

楼主:
电流源电流太大 上面的管子根本达不到 出现负压。

网友:
Hi, Lz
Lz的电路倒是没接错,不过这个偏置电流或者说管子的尺寸不是乱来的哟~~要计算一下对应偏置下使管子工作在饱和区的W/L是多少。或者给定W/L的管子计算一下使它饱和的偏置电流是多少。
理想电流源就是这样,不管电流源上的压降是正是负,都有恒定电流输出,如果你换个NMOS电流源做偏置就不会出现负的电压了,而是电流源没有电流输出,管子被截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 刚开始没注意到这个电流大小以及尺寸之间的关系 所以出现负压了。谢谢你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