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用skill获得schematic中的器件信息

楼主(2014-07-29):
如题,我想用skill写个程序,获得schematic中的所有器件的信息,如管子的W,L,m的值,管子类型;电阻,电容的W,L,AREA等。本人刚接触skill,请教大神给指点下怎么达到这个目的?不胜感激~

网友A:
Hi, hybeam,
我不太清楚你具体想要干嘛,所以我粗略写了个程序能够希望可以帮到你:

procedure(LeeGetInfor(cv)
      let((cdfgDate cdfInfor instName name type value cdfL)
           foreach(inst cv~>instances
                cdfgDate=cdfGetInstCDF(inst)
             cdfInfor=cdfgDate~>parameters
             instName=inst~>cellName
             printf("Instance %L :\n" instName)
                foreach(cdf cdfInfor
                 name=cdf~>name
                 type=cdf~>paramType
                 value=cdf~>value
                 cdfL=list(name type value)
                 printf("     %L\n" cdfL)
             )  ; foreach cdf
        ) ; foreach inst
     ) ; let
  ) ; LeeGetInfor

cv=geGetEditCellView()
LeeGetInfor(cv)

以上,你可以尝试一下

Lee

楼主:
回复 网友A:

     Hi,nidon2003,非常感谢你的回答,我没看懂你的程序,所以就直接调用了,可是没什么反应,也弄不清什么原因。
    我还是直接告诉你我的想法吧,我是想达到一个估计schematic的layout面积的目的,所以要先获得schematic的器件参数,然后通过一定的加法将这些相加获得大概的面积数据,同时也可以知道schematic中用到了器件类型,生成一个device list。
    我找了一些资料,但还是没读懂你的程序的意思,惭愧~~  首先这个符号 ~> 是什么意思都没太明白 ,所以想再麻烦你,你看我上面所说的想法可行吗?具体需要怎么做?感激不尽!

网友:
回复 网友B:

Hi hybeam,

上面那个程序使用方法是,
1.将上面的代码写入一个文件中,如test.il
2.你先打开个一个layout/schematic窗口,然后在CIW里面输入load "test.il"
之后程序会将layout/schematic中pcell的信息列出来。

~>是命令getq
cv=geGetEditCellView()是获取当前窗口信息的命令,如果你想指定某个cell,可以用cv=dbOpenCellViewByType("libName" "cellName" "viewName")

得到pcell的器件参数,按照我给你的程序应该可以提取出来,至少我尝试了下是可以的。
当然,你也可以根据你需要提取参数修改文件(上面的程序是提取所有的pcell CDF参数的type和value)

不过,如果是想估算版图面积。你可以直接用layout XL,根据schematic产生layout,然后再去估算面积可能更简单一些。

Lee

楼主:
回复 网友A:

   Hi,nidon2003   非常感谢你的耐心解答。我之前是将test.il文件load进cdsinit文件中,后来按照你说的打开schematic后在CIW中输入load "test.il" 但是出现了一个error:can't access file - "test.il".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另外Layout XL生成的版图是模拟schematic的器件位置摆放的,想要评估面积还是要手动摆放规整才行,如果工艺不提供PDK的话貌似连Layout XL都用不了,所以我才想到要用这种方式来评估。

网友:
回复 网友B:

CIW窗口中输入:load "路径/test.il"
你这个错误就是因为load "test.il"默认的是CIW启动路径,这个路径下是不是没有这份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路径下有这个文件,我特意copy了一份,就是启动icfb的那个路径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路中如果有很多层,该怎么写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指的是hierarchy的情况吧有一个思路,你可以去试试看
1.获取当前level所有信息,然后在其中判断是否含有hierarchy cell, 同时提取其他器件的信息
2.对hierarchy cell重复1过程

这几天我没多少时间,后面有空了,可以具体帮你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的,需要递归一下,可以留个QQ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1,抓取当前层次所有器件的信息
    2,如果某器件含有schematic view,则进入下层次,重复(1

网友(2014-09-14):
总结的很好!!

网友(2015-08-18):
Hi,大家好!
请教大家,我想要从版图上提取所有用到的器件list行吗?或是sch从top到bottom所有用到的器件list?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读了这个贴子之后学了很多东西,刚刚接触skill这个东西,请问一下,你代码里提到的inst~>cellName 这种变量在哪个文档里会提到,我把skill的manu文档都下了,但找不到具体哪个文档有描述d_cellnameid的结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一下我想换掉cell的lib_name 与cell_name ,我用语法inst~>celname="pmos2v"提示我不能这样做,请问换这两个参数用什么语法

网友(2015-09-30):
回复 网友D:

   你这样做不可以的, 正确的是改变cellName是需要change它的master,  所以你先打开一个masterId=dbOpenCellViewByType(libName cellName “symbol” nil "r")  然后再replace instance:   inst~>master=masterId.

网友:
回复 网友A:

     搭车请教高手一个问题: 在skill中,操作符~>到底是执行什么操作?查了半天都是些模棱两可的说法。
    谢谢!

网友(2016-11-07):
Thanks! It is good for me!

网友(2017-03-18):
思路不错啊,很好

网友(2017-07-04):
    请问如何获得attribute中器件的columns和rows信息呢?
------
如果照着这个原理就是应该是将parameters换成“attribute”
对应就是~>attributes吗? 可以这么理解吗

网友(2017-08-11):
回复 网友A:

想大牛学习  谢谢你的分享

网友:
论坛里牛人多!!!

网友(2017-09-21):
回复 网友A:
新手,请教大神
hierarchy怎么编译?使用if控制流么???

网友(2019-10-22):
我用 dbOpenCellViewByType("lib" "cell"  "view"  说unrecognized database viewtype "a"可以帮忙解答一下吗

网友:
~>意思就是  提取  ,从前面的提取后面的参数,比如用cv=geGetSelSet()抓取到你选中的器件。
就可以用~>去提取这个器件的任何属性了。比如name=cv~>cellName    等等。

网友(2021-08-30):
非常有用,谢谢楼主

网友(2022-07-14):
引用 网友E:

解决了吗?

网友(2024-03-20):
引用 网友E:

你好 我现在 也在发愁 怎么从电路或者版图中 抽取所有的device 信息,能指导一下吗?

网友F(2024-10-29):
引用 网友A:
Hi, hybeam,
我不太清楚你具体想要干嘛,所以我粗略写了个程序能够希望可以帮到你:

想问一下大佬,为什么我用cdfGetInstCDF()函数得出的数据就是nil啊,我也给了instance的id值,但就是输出nil

网友(2025-07-01):
引用 网友F:
想问一下大佬,为什么我用cdfGetInstCDF()函数得出的数据就是nil啊,我也给了instance的id值,但就是输 ...

什么报错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