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写emif接口程序的相关问题,希望做过的给个解答

楼主(2014-07-29):
我根据emif和fifo的时序,写了一个接口程序,但是采样出来的数据分析, 发现有时候会没有采样到rd_en信号,导致不能把fpga的数据读出来,emif给fpga的时钟频率是160mHZ,我想问的是这种漏采信号能不能通过时序约束避免,我看了很多资料没有提到emif对时序约束的要求,还有就是emif和fpga通信,频率能达到多大

网友:
跑这么高速啊?如果数据量过大可以用其它接口啊如PCIE,RapidIO等。

楼主:
   讨论方案的时候选择的emif,只是时钟比较高,但是真正跑下来,emif读出数据的频率只有10M多一点,能不能再提速呢,dsp那里需要改什么能使emif速度提上来

网友(2015-06-03):
导师让我实现FPGA与DSP之间用EMIF传输数据呢,Aurora出来,经过FIFO,然后EMIF传给DSP....还木有头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