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tap cell with second power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4-07-29):
请问一下大家,tap cell with second power和tap cell without 2nd power有什么区别?

网友:
应该是low power区域的tapcell, 有的是靠vddg来连接的,即一直always on
有的是靠普通vdd(可关断)连接的,具体看cell的说明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不过就是没有cell的说明才来问的啊,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