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entaurus 安装问题 (已被虐哭了,求大大救我)

楼主(2014-07-29):
按照论坛的方法安装,遇到如下问题:16:29:26 (snpslmd) TCP_NODELAY NOT enabled
16:29:26 (snpslmd) UNSUPPORTED: "swb_all" (PORT_AT_HOST_PLUS   ) root@station11.example.com  (License server system does not support this feature. (-18,327))
16:29:26 (snpslmd) UNSUPPORTED: "SK_swb_all" (PORT_AT_HOST_PLUS   ) root@station11.example.com  (License server system does not support this feature. (-18,327))
16:29:26 (snpslmd) UNSUPPORTED: "swb_all" (PORT_AT_HOST_PLUS   ) root@station11.example.com  (License server system does not support this feature. (-18,327))
License lookup failed: License server system does not support this feature.
Feature:       swb_all
License path:  27000@station11.example.com
FLEXnet Licensing error:-18,147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refer to the FLEXnet Licensing End User Guide,
available at "www.macrovision.com"..

* feature is "swb_all"

* version is "2009.06"

* STROOT is "/root/tools/sentaurus2010/bin/./.."

* hostname is "station11.example.com"

* display is "/dev/pts/1"

* user is "root"

前面license已确认正常启动,不知如何解决。

网友:
你不要用gedit ~/.bashrc打开这个文件,你去etc文件夹里找bashrc这个文件,打开后将环境变量设置的那几句话加在最后面,保存后,再重启虚拟机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的src文件里根本没有swb_all这一项,需要添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