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样设计一个高线形度高输入高输出摆幅的buffer,用于芯片测试。

楼主(2014-07-29):
大家好,我现在设计一个buffer,要求是高输入高输出摆幅,大概输入摆幅500mV到700mV (full swing要加倍),buffer的增益是单位增益。工艺是0.18微米,电压1.8V, 我试了很多种结构(source follower, FVF, rail-to-rail),发现不仅线形度不好,同时增益也很难达到0dB,基本都是-3dB到-8dB. 我希望THD可以到-50dB。buffer的负载是50欧姆电阻和50pF的电容并联。buffer的输入级希望只有电容,大概300fF以内。请有经验的设计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顶一下~~~~
用运放来设计这个buffer其他指标感觉还好做,就是驱动50Ω的电阻和50pF的电容,这个运放的输出级该用什么结构呢?同求~~~~~~~~~用浮动电流源AB类输出级怎么样?

网友:
输出信号的频率那?
1M?
10M?
100M?
or 更高?

楼主:
信号频率10MHz,但是为了保证失真度不会受到带宽的影响,所以-3dB的带宽至少应该大于50MHz。多谢指教啊。

网友:
buffer的-3dB也就是开环opa的GBW要大于50M了,运放第二级的话肯定没有什么增益了。用两级结构,rail-rail吧   SR应该也有要求的

网友:
负载50欧姆还达不到0db?  没加负载仿真了吧

网友:
高增益的运放构成单位增益,由于反馈,你的线性度怎么会不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没有说明,我要的是全查分结构。如果用差分输入单端输出的结构,再加上负反馈构成跟随器,问题不是很大,但是对于全查分结构,我目前觉得只有用电阻构成负反馈的方法,但是这样的缺点是对于buffer的上一级电路,由原本的电容负载变成了电容和电阻载了,我的上一级电路是 switched-capacitor电路,所以负载不想有电阻,怕影响输出摆幅。

网友(2022-10-22):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没有说明,我要的是全查分结构。如果用差分输入单端输出的结构,再加上 ...

请问楼主,差分转单端输出的buffer要怎么设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