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oute_guide -no_preroute_layers 为何失效?

楼主(2014-07-29):
用的ICC 版本是2012.06.sp5-4
为了避免drc,design的某一块地方在memory的M4 VSS pin 和 M5的VSS strap交叉的地方打了一块route guide,不想让打via:        create_route_guide -coordinate {{* *}{* *}} -no_preroute_layer {M4}

然后在给memory打via的时候,给这一块区域还是打上了via:
          create_preroute_vias -from_layer M5 -to_layer M4 -from_object_strap -to_object_macro_io_pin
而且,奇怪的是,打上route_guide后,via是比原来少了一些,但是还是打上了大部分,不是应该都没有的吗?
之后,又打上VIA4和M5的route guide,结果还是差不多,还是会打上via:

create_route_guide -coordinate {{* *}{* *}} -no_preroute_layer {VIA4}

create_route_guide -coordinate {{* *}{* *}} -no_preroute_layer {M5}

这是为啥啊?大家有遇到类似的问题吗?

网友:
这个约束不了 VIA, 要不用create_routing_blockage,在 floorplan 之后删掉

网友:
对,用create_routing_blockage 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尝试 用routing blockage是可以的不过很奇怪啊,route guide为啥不起作用?我都打了via4的route guide了?会是tool的bug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routing blockage 是可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加 via 的 route guide 没报什么出来吗?
    我觉得它没有违背本身的意图,不算是bug吧,至于是不是考量不周就不好说

楼主:
回复 网友A:

   create_route_guide -no_preroute_layers {VIA4} 不就是要让工具不在这个地方打power的孔吗? 所谓考量不周是啥意思,难道这条命令不是这个目的?

网友:
你可以问synopsis ,

网友(2014-09-03):
在 ICC UG 裡, 對 create_route_guide 有一句話, "Route guides defined by this command are honored by Zroute; however, they are not
honored by the Advanced Route tool." 我想 route guide 主要是約束 一般 signal 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