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时序约束出现问题

楼主(2014-07-30):
我没有办法对时钟进行约束,出现的是这样的,我把它自动生成的注释掉还是不行,Ignored create_clock: Incorrect assignment for clock.  Source node: SYSCLK already has a clock(s) assigned to it.  Use the -add option to assign multiple clocks to this node.  Clock was not created or updated.跪求解决方法

网友:
SYSCLK名字重了吧

网友:
7. The Quartus II TimeQuest
Timing Analyzer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 谢啦 请问一下 我的pll时钟在recovery summary中的slack为负,这个咋解决,添加啥约束啊

网友:
把这个约束的条件放宽,要么就是修改自己的逻辑,中间添加寄存器什么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只是我程序生成的一个pll时钟啊

网友:
看不到这个具体的路径。recovery一般是和异步pin有关系的吧

网友(2016-04-23):
同问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2017-07-07):
我在ise中遇到过控制信号被识别为时钟的情况,有人知道怎么回事吗?

网友(2019-03-28):
两种可能,一种已经在sdc里头约束了相关的clk,就会要求你要么添加add一个新的,要么直接覆盖掉该clk,我一般都是name自定义的,或者写跟时钟相同的名字,不知道为何不同会报错,希望可以帮到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