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数字版图【已解决】

楼主(2014-07-30):
做了一个数字模块的版图,要流片之前正在做各方面的验证,需要做哪些验证呢,因为刚入手做版图还是新手,很多东西都不肯定。就来求助高手了。我知道的是要做DRC,LVS验证。还有verify connectivity,verify geometry,verify metal density,verify AC Limit,verify power via,virify routing constraint等一系列的验证。setup、hold violation验证。想请问一下高手以上这些验证都要做么?如果不全还需要增补哪些验证呢?感谢了。。。

hold time violation我是把版图gds和网标netlist导出来后直接对netlist用Primetime做STA hold check呢。不知道对不对。谢谢哈有不对的请高手指点了。。
还有就是是在drc/lvs之后做primetime时序分析还是drc之前做?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那个电源条带必须要加吗?我是没加,只做了电源环。

楼主:
这是我connectivity的报告

#  OS:                Linux x86_64(Host ID cn2)
#  Generated on:      Wed Jul 30 09:36:27 2014
#  Command:           verifyConnectivity -type all -error 1000 -warning 50
###############################################################
Verify Connectivity Report created on Wed Jul 30 09:36:27 2014

Begin Summary
  Found no problems or warnings.
End Summary

楼主:
这是geometry的report;

#  OS:                Linux x86_64(Host ID cn2)
#  Generated on:      Wed Jul 30 09:35:42 2014
#  Command:           verifyGeometry
###############################################################

Begin Summary ...
  Cells       : 0
  SameNet     : 0
  Wiring      : 0
  Antenna     : 0
  Short       : 0
  Overlap     : 0
End Summary

No DRC violations were found

楼主:
这是density的report;
###############################################################

Verify Density report created on Wed Jul 30 09:38:16 2014

    Layer    Density(%)          Window
***************************************************

      M1        4.59    (0 0) (75.005 68.58)

      M3        4.17    (0 0) (75.005 68.58)

      M4        2.48    (0 0) (75.005 68.58)

      M5        1.61    (0 0) (75.005 68.58)

      M6        1.34    (0 0) (75.005 68.58)

      M7        1.36    (0 0) (75.005 68.58)

      M8        1.32    (0 0) (75.005 68.58)

     M11        0.00    (0 0) (75.005 68.58)

A total of 8 density violation(s).
Windows < Min. Density = 8
Windows > Max. Density = 0

网友:
看起来问题不大,   这个要专人带下比较好, 刚入门问题比较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drc/lvs和hold还没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