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仿提参寄生电容太大 求助

楼主(2014-07-30):
各位,想问一下,如果M2金属在gate上横向走很长很宽的电容的话,是否会引起此金属寄生的电容太大?
我在debug版图寄生电容太大的原因,还有如果M2与M2 并排走线,是否也会引起大的寄生电容?
哪个更占主要 ?
谢谢!

网友:
看下后提的结果不久好了

网友:
感觉应该是M2并行寄生更大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因为提参数发现太大,所以要找到哪个是电容大的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B:

    虽然并排走线,但是他们都是连在一起的,所以电容也不应该大把

网友:
并行MT2之间的距离比较近的话,其寄生的容值是比较大的
MT2对gate,本身距离就比较大,寄生容值应该不大

网友:
你的频率要求是多大?为什么会走很长?
还有一般全定制不会不出现类似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最终发现 不是layout问题,是提参的command file写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