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使用从cadence的SCH editing中调用Verilog_XL

楼主(2014-07-30):
我安装好了cadence 5141和IUS8.2,nc_verilog好似可以单独运行;但还是无法从Virtusoo schemetic editing中的tools->simulation->Verilog-XL直接调用verilog-XL,调用之后会显示invalid verilog executable verilog  please check existence and/or permissions and try again. Relatice pathnames are relative to run directory;但我根据提示好似也查了,可以得到which verilog的提示是/IUS92/tools/bin/verilog,而且也可以顺利运行nc_verilog;但由于我们有时候想分析一下别人的电路的功能,需要直接从原理图情况下直接运行verilog-XL来进行仿真;不知道该如何进行设置了!还请各位有知道告诉一下,多谢了!

楼主:
点close后,可进入verilog-XL,图片如下图;但好似无法进行正确的识别全局变量VDD和GND;所以无法正确抽取电路的网表;

楼主:
求高人帮忙解决一下,如果没这个功能,很多时候不方便分析电路!

楼主:
请求高人指点!谢谢!

楼主:
就没有人碰到过这样的问题?还是没有人这样使用过verilogXL呢?

网友:
遇到了,找不到解决办法!纠结中。

网友:
我查看了VERILOG-XL的simulator那里,调用的VERILOG路径是直接VERILOG,不像NC_VERILOG那样是指向IUS的,个人感觉是IC5141调用IUS的软件时,某个设置或者环境变量没有设置好。
你解决了吗?

楼主:
再顶一下,希望能找到有人解决了这个问题的人帮忙告诉下怎么处理?

楼主(2014-09-01):
还是一直无法解决!我有另外一台机器,但是版本比较老,可以正常使用verilog-XL;

网友(2015-03-24):
有人知道怎么办吗?我跟你的问题一摸一样

网友(2015-10-12):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求解

楼主:
我现在的版本好似可以用了哦,不知道怎么回事,不知道是不是license或者是网表正确的原因,现在可以用了!

网友(2015-12-02):
同样问题的飘过,跪求解答

网友(2017-01-22):
请问您现在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是不是要重新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