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erl 脚本问题求教

楼主(2014-07-30):
现在有一个文件A,它里面的信息如下:
A   B   C
1   1    1
1   0    1
0   1    1
还有一个文件B,它里面信息如下:
A=*;
B=*;
C=*;
现在问题是,需要把文件A中对应的值去替换文件B中对应的*,然后把替换成功的三个文件都输出来,三个输出文件名字是t1,t2,t3;
我现在就是不知道怎样输出三个文件。
求帮助!

网友(2014-12-03):
#! /usr/bin/perl -w

my $A="filea";
open FH,"<$A" or die "Cannot open $A!\n";
my @arry=<FH>;
my $nu=1;
for(@arry){
  next if(/A\s+B\s+C/);
  my @content=split ;
  open FT,">target$nu" or die "Cannot open target$nu!\n";
  print FT
"A=$content[0];
B=$content[1];
C=$content[2];";
  close FT;
  $nu++;
  @content=();
}
close F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