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etal过电流

楼主(2014-07-30):
各位高手请教个关于芯片metal过电流的问题Rule只给出了via过电流能力是1.5mA,via:0.5umX0.5um
已知metal厚度2.5um,要求过电流5A,metal宽度是否可以根据下面等式来计算:

Wmetal=5A/(2.5um*(1.5mA/0.25um^2))=333.33um

也就是说via过电流能力与metal过电流能力是否一样的??

请各路高手不吝赐教,在下感激不尽,谢谢!

网友:
via过电流与metal过电流能力应该不是一样的,材料都不一样啊。个人经验金属宽度可以估算,没有单位宽度过电流能力一般按照单位um过电流1mA或者0.5mA计算,其实不必非要大于这个宽度,极限情况下金属过电流能力还是比较强的,倒是烧断很不容易(尝试过)---

网友:
还没有这样计算过

网友:
没有遇到过,rule里只有VIA电流能力,没有金属电流能力的

网友:
不可以这么计算,过电流能力PDK文档里都有写的,你好好找找,不同工艺,能力也不同。

网友:
via和metal的材料不一样,过流能力不一样的
找到metal的每um的过流能力再计算需要多宽金属即可

网友:
2.5un还是相对比较厚的金属了,肯定比你的via的电流密度要大几倍(比如5mA/um)。如何是按照你的算法,那单位都不对一个是A一个mA应该还是要乘1000,这样宽度太夸张了吧!!!

楼主:
感谢您的回复
我算的结果已经乘过1000了
有些foundry给出了单位宽度的电流密度(如5mA/um)应该都是隐含了金属层的厚度(方便用户计算),不同厚度金属层的电流能力应该是不一样的
本人觉得电流能力应该是跟metal的截面积有关,比如厚度2.5um的metal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条件下过电流能力就比0.8um的metal过电流能力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