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 VCO设计中如果用电阻代替电流源会有什么好处和坏处呢?

楼主(2014-07-30):
如题~想请教一下 VCO设计中如果用电阻代替电流源会有什么好处和坏处呢~

网友A:
都很明显
避免1/f up conversion
amplitude 需要calibration 去锁

网友:
TAIL Current-based LCVCO has a better PVT since its bias current is well-defined. For most of cases, even removing the tail is better than replacing it with a res.

Ham's design procedure for minimum phase noise:
1. set a Imax=Itail (power consideration)
2. find the Lmin that could start the VCO and provides a swing enough for next stage, i.e., divider or something capacitive.

网友:
工艺偏差,噪声,面积,蒙特卡洛分析,等等。。。

楼主:
回复 网友B:

   THX VERY MUCH!!!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非常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1/f noise from tail is AM noise, so just being careful of the AM-TO-PM noise conversion by Varactors can almost eliminate it. I think tail is better than res, but a no-tail high-swing NPMOS 4T VCO is even better in low-voltage design.

网友(2024-05-08):
引用 网友A:
都很明显
避免1/f up conversion
amplitude 需要calibration 去锁

amplitude 需要calibration 去锁。请教一下,(1)原因是啥?尾电流的是怕尾电流管进入线性区,但电阻没这一说(2)有calibration文章推荐?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