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时可以查看运行记录吗?

楼主(2014-07-30):
就是terminal里运行时出现的那些记录。有时候记录特别长,跑的速度又很快,终端里显示不了那么多(上拉显示的也有限制),之前显示的就看不见了,于是匆匆看到有个error但是就找不到了之类的……有没有什么命令能保存这些记录呢?
迫切想知道,求高手指教!!多谢!!

网友:
dc运行结束后有默认的command.log
另外命令行里也可以用 dc_shell-t -f dc.tcl |tee log.log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