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S中自带PIN二极管模型哪些参量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4-07-30):
ads

ads

spice model

spice model
如图这个自带模型中那么多参数是什么意思?都要填吗?我想建macom公司PIN二极管MA4SPS502的模型  这里有MA4SPS502 SPICE Model 但是有些参数对不上号啊?怎么办?

楼主:
找来找去没找到这些参数什么意思!

网友A:
通常廠商提供的參數是都要填, 參數意義可以參考這篇
http://electronix.ru/forum/index.php?act=Attach&type=post&id=8329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谢谢

网友:
不需要设置每一个参数,主要设置Is、Bv、Ibv、Rs、Rp、W、Tau、Cj、Vj这几个就可以了

网友(2015-02-02):
楼主解决问题了没,我想问下反向电阻在那些参数里翻译出来

网友(2016-09-22):
楼主你好,我现在正在搞PIN开关,很头疼,能不能跟你请教下,wexin ID: stf1023

网友:
按F1或者HELP 看说明啊

网友:
找个二极管模型对照填写就行了

网友:
PIN模型参数中大部分是电流电压关系模型参数,ADS中如果不牵扯到直流工作点,基本没有用。射频仿真用不到这些参数。

网友(2017-02-18):
楼主,我想请教下,您的PIN管的相关参数是从哪得到的,我也是想在ADS里面对一个PIN管仿真,但从网上下的MACON的DATASHEET的参数太少

网友(2017-04-16):
回复 网友A:

请问只有PIN的datasheet,能在ADS中仿真?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遇到同样的PIN问题,想学习一下,能不能加一下QQ:549710056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用ADS仿真PIN模型,缺乏spice模型,想请教,能不能加一下QQ:549710056

网友:
回复 网友B:

請問你是用哪家的PIN diode?

网友(2020-05-03):
双击后看帮助吧

网友(2022-09-29):
引用 网友A:
通常廠商提供的參數是都要填, 參數意義可以參考這篇
http://electronix.ru/forum/index.php?act=Attach&typ ...

俄语的

网友(2024-05-11):
你好,问一下这个spice模型在哪里可以找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