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模拟部分,数字部分,IP在跑总图验证的时候如何处理?

楼主(2014-07-30):
目前做一个MCU项目,有模拟部分,数字部分(里面包含2个RAM IP,1个MTP,然后是digital)
之前没做过此类芯片,想问下这个做整个芯片验证的时候要注意什么呢?
或者怎样做验证的?
有什么问题需要注意的?
PR之后,导入cadence后怎样处理cdl网表?
特别是数字部分怎么处理呢?(因为IP的部分只是有pin来的,是要IP merge吗?还是怎样?)
很希望大侠们能帮我理清下这个概念!

网友:
没有IP merge的话,可以通过LVS BOX处理

网友:
没有IP merge的话,可以用LVS BOX处理

网友:
IP BOX掉,PR的网表include到你总的网表里就可以了

网友:
记得把外面调用pr的顺序,换到include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