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5V的GGNMOS最能过HBM 8kV吗?

楼主(2014-07-30):
0.5um 5V普通标准CMOS工艺,在不太计较面积的情况下,例如W=2000um,GGNMOS能过8kV吗? GDPMOS呢?
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没有试过,
而且A Foundry和B Foundry的工艺和工艺之间不能直接移植ESD方案,不能这样比较,
ESD方案只能对应特定的工艺。
要想有个确定的答案,得建立在该工艺有MOSFET的Snapback model的基础上,仿真!

网友:
和布图,布局相关。
可以达到,倒是不是简单的增加面积。

网友:
要求这么高?

网友:
这个要求有点高啊。。。

网友:
一般GGMOS能达到4KV就差不多了,要是之后还单纯依靠增加MOS面积来提高ESD比较困难了

网友(2021-12-04):
不均匀导通的问题很难线性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