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常见的I/O ESD器件后要加个电阻啊?

楼主(2014-07-30):
如图,一般加个几百欧姆的电阻。既然5V的管子在ESD的短时间可以承受20V以上的电压,那为什么要加这个电阻啊?
是下面这个原因?
     ESD器件有个开通时间,在这段时间内PAD有可能有个几十伏(大于栅氧的短时间击穿电压)的尖峰,加电阻就是要增加延时滤去这个尖峰,从而不至于打坏栅氧。
     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CDM问题,使ESD charge尽量从GGMOS导掉

网友A:
横着一条沟通家里,竖着一条沟通大马路上,下大雨了怎么办呢?拿块石头堵住家门口的,防止家里发大水

网友:
防止大电压脉冲击穿M2和M3

网友:
单加电阻还不够的,需再加小尺寸的MOS

网友:
second esd, 但是里面要在加diode或ggnmos做保护,要不没有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试过加电阻和不加电阻,加电阻的ESD要好500V

楼主:
如果是ESD器件已导通的话,按ESD的器件的电压电流曲线来看是不会击穿瞬间耐压到达20V的栅氧的,除非一开始瞬间电压远超这个值。

如果不考虑栅氧电容的话,栅氧的DC输入电阻是远大于几百欧姆的,能想到的可能原因是一开始栅氧击穿的话,如果限制其击穿电流到一个小的值是可一定程度上保护栅极的

楼主:
看了几个芯片的I/O输入都是没加二级保护的小尺寸ESD MOS的,只加了电阻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里加电阻就是为了保护栅端不被打坏,加了能增加500V到1KV的效果,在ESD等级里面,4KV就PASS,3.5KV就OVER;不过如上面几位大牛所说,电阻后面再加个小管子,效果就不只是增加几百V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加也有用,不过效果没那个好。

网友:
应该就是保护吧

网友:
如果是ESD器件已导通的话,按ESD的器件的电压电流曲线来看是不会击穿瞬间耐压到达20V的栅氧的,除非一开 ...
引用 楼主:

   不加的话,ESD器件可能还没导通,栅极就没打坏了

网友:
为限流电阻,阻值在1~3K之间,可以控制输入电流在几十毫安之内,此电阻和扩散电容、二极管结合在一起,可以将进入PAD的静电电压箝位在安全范围内。

网友:
回复 楼主:

    限流用吧

网友:
限流作用

网友(2015-04-29):
回复 网友A:

    这个回复精彩

网友:
可保護M2,M3 gate oxide

网友(2015-08-18):
回复 网友A:

   哈哈!形象!

网友:
两个原因:1、 R通过与寄生电容构成延迟网络,让ESD器件先导通;2、CDM问题,使ESD charge尽量从GGMOS导掉,图中缺少二级GGNMOS。
另外‘“横着一条沟通家里,竖着一条沟通大马路上,下大雨了怎么办呢?拿块石头堵住家门口的,防止家里发大水”
很形象,赞赞赞。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形象!点赞!

网友:
最重要的是避免CDM模式击穿

网友:
限制电流用的,一般几百欧姆的poly resistor

网友(2016-07-08):
回复 网友C:

   请问怎么能防止呢?电阻又不能分压,因为极小的电流流过。

网友(2016-09-18):
发大水的那个非常形象

网友(2025-07-03):
引用 网友A:
横着一条沟通家里,竖着一条沟通大马路上,下大雨了怎么办呢?拿块石头堵住家门口的,防止家里发大水 ...

很形象哈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