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I2C 开漏输出的问题

楼主(2014-07-30):
大神们,请教一个I2C的问题,谢谢了!
开漏输出的上拉电阻是在芯片设计时,做在pad上的,还是在板级系统设计的时候,加在芯片外面的呢?I2C 的HS模式下的上拉电流源是必须需要的吗?需要的话,这个肯定是做在芯片内部的吧?!

网友:
pull-up resister 不會做在 pad 上面, 因為 I2C bus 上面可能還有其他的 device, 這要一起考慮.

网友:
如果是点对点传输,可以考虑加在pad上。如果是bus结构,那就要综合考虑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HS模式的上拉电流源呢?这个应该是做在芯片内部的吗?还是也是在板级去考虑的?还是可以不用加?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HS模式的上拉电流源呢?这个应该是做在芯片内部的吗?还是也是在板级去考虑的?谢谢!

网友:
    上拉电流源,就是通过上拉电阻接到Vcc上吧。
     使用FPGA的内部上拉就是上拉到这个bank的Vcco

网友:
电流源应该做在芯片内部的

网友:
一般都要上拉到VCCIO

网友:
工艺库里找一找是不是有这种上拉电流源。HS模式下是需要的,不然SCL的时钟上升沿很差,基本上是三角型的。

网友(2015-02-17):
回复 楼主:

你好,请问你的问题最后解决了吗?怎么做的?最后测试结果如何?I2C的SDA和SCL可以用双向可控的digital pad吗?谢谢!

网友:
是用在外面,PAD很多也有上来电阻的设置。

楼主(2016-03-10):
回复 网友C:

   最后只用了上拉电阻,没用电流源

网友(2025-04-01):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我之前的项目里EN是做在PAD端口上,并且无EN时默认上拉。
不过PCB阶段的时候还是在外部加了上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