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hopper bandgap的输出电压纹波大小为多少可以接受?

楼主(2014-07-31):
要做的是1V的基准,5mV的纹波是太大了么?

网友:
你人为的加的失调电压多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人为给差分对管的宽长比加了3%的误差,如果不加斩波,输出是1.056V,偏差是56mV

网友:
打算用在哪?可以加低通虑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做一个小模块,输出基准为1V也是自己定的。没有要用在哪。我这已经是加了低通滤波的。这样说基准有这样的小纹波也是可以接受的么。

网友(2015-08-23):
看应用吧